画图问题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0-11-27):
第一个图曲面怎么画的?可以两附图一起请教吗?

网友:
去参加个学习班,学学solid works或其它三维设计,基本的设计技能不是能一下子说清楚的

网友:
你们用什么建模软件?

网友:
第一个要建边界轮廓线,然后边界曲面命令做,边缘的直面用填充补上,系统的要学习曲面建模,建议用proe建曲面;
第二个用拉伸和切除命令就能完成建模,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27 09:03你们用什么建模软件?
ug

网友:
你得有空间思维能力 你得学习机械制图 你得找视频教程学习(比如B站)你还得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 你......
你懂了?

网友A:
忽然想起一个书的名字叫《从零开始学…》

网友:
这种用UG画曲面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忽然想起一个书的名字叫《从零开始学…》

我只记得一本<<从零开始>>,是一部网游小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记得一本,是一部网游小说

有点印象,好像看了差不多1/4后弃坑的

网友:
第一个直接拉伸倒角不就能画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印象,好像看了差不多1/4后弃坑的

我也没有看完,这小说水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