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nsys分析静力分析出现应力集中改咋办啊

楼主(2020-11-27):
板的上当是施加了一个区域均布载荷,ansys分析静力分析这个位置出现应力集中改咋办啊,想做拓扑优化的,这样对应力集中对结果影响很大的

楼主:
加了,好像不太管用,也不知道是不是加错地方了,请教

网友:
结构分析时,有时因为3d模型的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应力集中,这个就需要自己分析了,是不是因为3d模型带来的,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不可以,那就需要优化下模型了。

网友:
看不清均布力加在板的什么地方?把模型放全部看。

网友:
尖角不能有,多用R角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