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文字 默认字体怎么修改啊?

楼主(2020-11-27):
每次 写一个 都要下面重新选择字体 很麻烦。

网友A:
把“使用文档字体”的勾去掉,再到下方字体选项栏里选

网友:
可以尝试直接把文档属性里的字体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使用文档字体”的勾去掉,再到下方字体选项栏里选

每次都改麻烦     都说了 修改默认的 下次选择 还是我要的 那个字体

网友B:
在首选型里面给它设置好。

楼主(2021-01-14):
引用 网友B:
在首选型里面给它设置好。

没有此选项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此选项设置。

楼主:
这个更改了无效。我这个是   零件 模型里的草图 默认字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