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olidworks配合问题

楼主(2020-11-27):
想做一个凸轮配合,凸轮是固定的,圆柱沿着凸轮轨迹转动。用solidworks上的配合老出现下图的情况,求大神帮助。
文档在下面是SW17版的

网友A:
说下我的思路不知道对不对,配合凸轮轴线和圆柱轴线等距(同心),然后以圆柱轴线运动轨迹做曲面,然后把凸轮轨迹投影到曲面上最后让圆柱顶点和曲线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我的思路不知道对不对,配合凸轮轴线和圆柱轴线等距(同心),然后以圆柱轴线运动轨迹做曲面,然后把凸 ...

我也想过路径配合,可是我不会提取凸轮上的线和圆柱顶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路径配合,可是我不会提取凸轮上的线和圆柱顶点

直接草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草图啊

凸轮拿包覆命令做的没草图

网友A:
三D草图把线1转换实体,套合样条生成封闭曲线,两个轴心生成平面,平面上绘制一点和样条曲线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D草图把线1转换实体,套合样条生成封闭曲线,两个轴心生成平面,平面上绘制一点和样条曲线重合

太谢谢了。
一个星期了,终于成功了。

网友:
这个用曲面配合命名可以模拟出运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