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种铰链连接

楼主(2020-11-27):
这种铰链的要求:手动能调整,然后能一端承受有几斤的重量,随时能定在调整位置不动。使用什么样的铰链结构。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22351-1-1.html

大阻尼合页,机械摩擦的有,多次使用液压就少了

网友:
这样大负载得只有使用摩擦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