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w的保存实体事宜

楼主(2020-11-27):
客户发来了个装配体转成的零件格式sw图纸,现在想要用保存实体分割开,但是使用命令后,提示保存失败,说分割特征失败,求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拜谢1 M( `; ^7 G& N% H

网友:
就是你分割线位置不合适,目前只能这么解释,讲软件操作,连图都没有,还想让别人给你完整答案,怕不是梦里

网友:
模型分隔的这个面需要选择合理,否则数模就是很难给切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