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二次开发教程求助

楼主(2020-11-27):
有哪位大佬有solidworks二次开发的教程吗,在研究solidworks批量转存的过程中,被一个问题卡住了;
我已经实现了二维图转存PDF,dwg格式的宏,以及零件转存step的宏;
但是这2个是分开的,我想统一,就是在二维图另存的过程中顺便打开相关联的三维零件,并另存为和二维图名称一样的step格式;
问题在于这个“顺便”不好实现;鼠标的操作我知道,在树结构(或者图纸区域)右键打开零件就行,但在宏里怎么实现这一步不好搞啊;
我也试过录制宏,把这个鼠标操作录制下来,然后去查看宏代码,但没用,代码是直接打开了对应的绝对路径,我想要的是通过相对路径来实现
此处前提是二维图已经按型号+名称的格式命名了,三维零件没有(因为建模的时候不能直接排型号,会有更迭),直接通过名称来确定关联关系是不行的,哪位大佬有啥招啊?

网友:
支持一下,坐等大佬

网友:
这个参考一下吧。

网友A:
完全看不懂,我就弱弱的问一句,你们是做机械设计的吗?

网友(点评):
RPK装上个八倍镜,一样的道理。

网友:
这个看下行不行。
https://blog.csdn.net/tianlovesweet/article/details/79085866
哈哈,以前我也写过不少宏,但是后来还是发现各种辅助插件工具啥的真香

楼主:
没看帖子,统一回复,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这几行(通过工程图得到对应零件的路径,然后就可以打开了),供参考下,当然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2也可以用,但那个只能一种格式一种格式的存,后续准备研究用VB输出零件名和零件代号到excel里(现在是用C++实现的),这样可以省去很多时间;附件是对应的宏文件,可以直接调用,需要的可以拿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我就弱弱的问一句,你们是做机械设计的吗?

有时候不想一个个弄,就想找一些能够提高效率的手段

网友:
二次开发最好是找专业的后处理厂家解决!

网友B(2023-01-05):
sw还没玩明白 大侠已经和C语言战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还没玩明白 大侠已经和C语言战斗了

SW自带的宏关连的是VB,VB学起来也相对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