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为什么会泄压

楼主(2020-11-27):
油缸怎么老泄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不过你们对油缸为什么总是泄压有多少了解呢?下面我说说我的看法。
1、密封件方面:在液压缸中,一提及泄漏就会首先考虑到密封件,因为密封件是油缸中最主要的防止泄漏的元件。它主要有YX型密封圈、组合密封圈、U型密封圈、V型密封圈、O形圈、格莱圈、斯特封等。其中YX型密封圈、组合密封圈、U型密封圈主要靠在压力油的压力作用下产生张力,使内、外唇边张开来实现密封的,对内、外唇边线性质量要求很高。V型密封圈、O形圈、格莱圈、斯特封主要靠压缩量来密封。密封件的物化性能等方面的质量直接影响液压缸产品的质量。
2、油液污染:包括气体污染、颗粒污染、水污染等。
①气体污染:在大气压下,液压油中可溶解10%左右的空气,在液压系统的高压下,在油液中会溶解更多的空气或气体。空气在油液中形成气泡,如果液压支架在工作过程中在极短的时间内,压力在高低压之间迅速变换就会使气泡在高压侧产生高温在低压侧发生爆裂。如果液压系统的元件表面有凹点和损伤时,液压油就会高速冲向元件表面,加速表面的磨损,引起泄漏,此种由空穴现象造成的腐蚀作用称为气蚀。
②颗粒污染:由于试验台被颗粒污染,导致泄漏的几率很小,但在实际中仍然存在。液压缸使用过程中,由于上述原因产生的颗粒,有的粘附在密封元件上,有的粘附在活动面上,刮伤密封元件的密封面,导致密封元件失效,使液压缸产生泄漏。这种故障通过除去未去干净的毛刺,清洗各个元件,再更换密封元件就可排除;比较严重有的会“拉缸”,这种故障的排除就比较麻烦;更严重的可导致缸筒报废。
③水污染:由于工作环境潮湿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使水进入液压系统,水会与液压油反应,形成酸性物质和油泥,降低液压油的润滑性能,加速部件的磨损,水还会造成控制阀的阀杆发生粘结,使控制阀操纵困难,划伤密封件,造成泄漏。

网友:
泄压,就是密封不好

网友A:
其实液压油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液压油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说的是粘度吧,这样说和温度也有关。

网友:
泄压首当其冲的是密封圈密封效果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