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料焊接性能怎么样

楼主(2020-11-28):
收到一张图纸,40Cr材料加工凸轮,凸轮中间是圆孔,用于焊接传动轴,凸轮要求调质加表面渗氮,40Cr本身焊接性能就差,我想请教各位大神热处理后的凸轮再焊接焊接强度如何,是先热处理后焊接还是焊接后热处理,或者焊接改成键槽式与传动轴配合,哪种好. d) i' \  q' Y

网友:
最好问下设计者,看他是二把刀不知道合金钢焊接性能差还是场合不能用键槽?

网友:
要看产品的使用情况,低碳钢的焊接性能尚可,中碳钢焊接性能较差!建议与设计方沟通!

网友:
要保证质量就先焊接,在去热处理。碳钢焊接35就是个分水岭,但也不是不能焊,需要更专业一点的焊接

网友:
某个电动汽车的电机轴就是40Cr焊接的,也没听说有啥问题,这款车到处都在正常跑呢

网友:
焊接前后的工艺做到位焊接问题不大,有焊接那肯定是先焊接。

网友:
轴是什么材质?让焊接工艺工程师做焊接工艺,经验丰富的焊工施焊。

网友:
40Cr焊接有问题?

网友:
还是低碳钢好焊,40Cr用来做传动轴比较合适!

网友:
焊接性能差的材料,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的话,还是键联结更方便点。焊接的精度如果保证不好的话,焊接后还需要再机加工,而且如果不是大批量,焊后热处理的成本也会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