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除尘装置外形图(沙克龙和脉冲)

楼主(2020-11-28):
我不要详细图纸,只是需要沙克龙还有脉冲除尘设备的外形图,最好有简单的文字说明,我不是做除尘设备的,只是借助这些外形图来做一些效果图而已,PDF或者图片格式也可以,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idu

百度大多都是图片,我需要图纸

网友B:
沐风网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沐风网有吧

要钱

网友C:
即使是出钱买的沐风,也是第一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出钱买的沐风,也是第一版本的!

对的,

网友D:
这东西一般是根据你风量需求来做的,标准都是自定的,你大概比划比划就行了,就算问人家风机厂要人家大概率也不会给你(除非你给定金下订了)。网上下的图纸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一般是根据你风量需求来做的,标准都是自定的,你大概比划比划就行了,就算问人家风机厂要人家大概率 ...

就知道人家不会给,所以来这里求助大家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知道人家不会给,所以来这里求助大家的啊

lz用在什么行业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知道人家不会给,所以来这里求助大家的啊

所以你大概尺寸比划下就行,一个锥桶下面留一个收集口,根据你的使用场景大小做一个差不多大的得了。因为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多大的除尘器,我也不能给你预估尺寸。除尘系统简单可以很简单,复杂可以很复杂,有些铝材厂用的除尘设备单单旋风除尘器就2~3个,每个8、9米高,还有其他配套的降温、喷淋设备;如果你是对着某一机器用,一个800*800*2000的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大概比划一个和你的机器协调,尺寸可以不标,只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在什么行业上?

农林破碎机械的除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大概尺寸比划下就行,一个锥桶下面留一个收集口,根据你的使用场景大小做一个差不多大的得了。因为 ...

谢谢,在沐风上面找了两个免费的

楼主(2022-01-09):
引用 网友A:
lz用在什么行业上?

固废破碎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