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两个相对旋转的平面固定死

楼主(2020-11-28):
如图中所示,上下两部分是可以旋转的(中间是转轴),现在想把它固定死,不拆机加工的情况下,塞个东西进去卡死,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类似小千斤顶之类的,高度只有29mm。

网友:
加两个半圆的零件组成抱紧环抱死?

网友A:
塞个气囊进去,充气就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个气囊进去,充气就卡死。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气动刹车也就这个意思。

网友:
气动离合器

网友:
塞个斜锥不就好啦

网友:
斜锲用力的敲进去呢。。。

网友:
摩擦焊直接焊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