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100MPa压力用的密封圈

楼主(2020-11-28):
如题

网友:
这么大的压力,被密封的材质是不是也要考虑的?

网友:
静态密封还是旋转还是活塞,具体工况

网友:
用派克的O型圈,只用密封圈已经不行了,需要用到对应的挡圈,找到派克的彩页,选型就可以了

网友:
把你的结构图贴出来,我给你做方案。

网友:
密封结构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要知道密封圈的使用工况和装配结构才能决定!

网友:
高压强的密封圈通常需要定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