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替换零件后外部参考关系问题

楼主(2020-11-28):
客户发了几十个零件,然后我把这些零件装配起来组成装配体,我需要根据这些零件的结构设计载盘底座。我在SW装配体中新建零件(自上而下设计的),新建的这个零件要分别参考装配体中零件的参考关系,现在客户设变,重新发了二十几个零件(名称与零件结构都变更了),我直接拿这几个零件替换了装配体中的那些零件。但是这时候就出问题了,我编辑的时候就报错提示:::你可以编辑,但无法对当前装配体中的零件生成任何的外部参考

问题:
1、你可以编辑,但无法对当前装配体中的零件生成任何的外部参考”,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2、承接问题1,因为无法编辑,后面我把参考关系关系断了,然后想重新定义草图,但是我发现草图还是完全定义的,但是是以前那个零件的参考关系,跟新替换进来的零件位置跑了很远,完全对不上,需要把之前标注的尺寸删掉,然后全部重新标注,这样工程太大了,这个方法应该不可取,请问有好办法吗?
3、然后我干涉检查的时候,发现新替换进来的零件明显有干涉现象,但是居然没有检查,说明装配体的参照关系没有更新,没有发现干涉。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以上三个问题烦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本来就是重新添加零件,你非觉得自己聪明,结果反而更慢。
还有建议你贴图,想咨询就别想其它的,你去医院看病,还对医生隐藏自己,医生能对着空气诊断吗

网友(点评):
贴图太多了,哈哈,当时偷懒没弄,现在不能编辑了

网友:
为什么喜欢在装配体中建新零件的模型?装配体发生变化要修改就自讨苦吃。可以在装配体中建立草图,然后把草图拷贝出来,另外建立模型。

网友(点评):
要借用装配体参考关系,所以要在装配体里面

网友:
想省事走捷径结果麻烦更多。

网友:
楼主 你这种直接引用的方式 有欠妥当
建议你
1.新建装配体A  把客户part丢进去 根据装配关系 定位
2.装配体内新建零件B  使B零件固定
3.另存B零件到外部文件
4.在A装配体内编辑B零件
5.在B零件中使用基准面 或草图 用以传递设计信息
6.新建装配体C  插入零件B 使之为封套
7.在装配体C中 开始你的设计,所有的关联 使用零件B 作为传递
当客户part有变更时,会影响装配体A  而B零件和相关零件只有简单的点线面关系 改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当你 改动完装配体A 和零件B
你原有的设计 只需做简单调整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你,我现在就是你说的这样的,方便加个Q吗

网友:
所以一般不建议使用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我一般只有粗略出方案会用一下。正式设计的时候不会采用,甚至打一些装配孔现在也不敢使用参考的方式了,因为后期有一些修改的时候会很麻烦。有些事情节约时间是建立在你后期不修改图纸的基础上的,一旦做出修改就会更加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没法办,客户给的图是好几十个零件组成的,我要根据这些零件配合,所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网友:
·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用CATIA好一点,SolidWorks装配体零件多了以后参考关系容易变;
·装配体中用自上而下设计坐标参考的是装配体坐标原点,配合一般是在位配合;而你引用的可能是自下而上设计的,原点是零件坐标,一般用的是完全定位的配合参考,所以变了

网友:
有时不一定,没有一尘不变的装配设计关系!

网友:
我已习惯于楼主这种建模方式,出错了改起来貌似有点痛苦,但这种方式,熟悉了会事半功倍的。多磨练吧。

网友(2021-05-25):
Proe 中参考的问题就就很好解决,只要的原文件(参考文件)变了,新零件也会跟着变。全参数化设计。你可以参考若干个元素。SW我就头大。有些参考根本就用不了。作为产品设计来讲自上而下的设计发非常见的事情,可是SW就让我们失去了灵魂。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神的分享

网友:
不能所有零件直接对接总装配,应该多级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