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主轴拆卸

楼主(2020-11-28):
有哪位朋友拆解过此类主轴,请指点,谢谢!红色箭头处有个销子,锁销子的机米螺丝已拧下来,但是销子无法取出,好像被卡住。
请教各位朋友,如何拆卸?

网友:
钻孔攻丝,拧上螺栓再往外拔,或者条件允许的话,用电火花打

网友:
内部碟簧顶死了吧,找台压力机从上面压住试试。
算了,在你不了解具体结构前还是少动为妙,不然很容易出事。

网友:
最好咨询厂家

网友(点评):
最好咨询厂家

网友:
有那种反向取螺丝的攻丝工具,楼主可以考虑选用,先破坏再取出!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螺丝头上顶变形了,导致螺丝卡住了吧,想取出来可能要使用暴力了。

网友(2021-01-08):
老板好厉害呀!这个东西都自己亲自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