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安全阀铭牌没了,怎么知道安全阀的参数?

楼主(2020-11-28):
1、设备是静音无油空压机,说明书是0.8mpa的排气压力。维护手册说:当压力达到0.5-0.8mpa的时候,拉动安全阀拉环,假如安全阀能够排气就是正常的。
2、我咨询厂家,销售也是不懂,只知道安全阀是3/8的。整定压力都不清楚。不是直接采购方,不受重视。也就暂时没继续深问了。

虽然说,安全阀没铭牌,是属于违规的。现在碰上了,想采购几个新的替换,参数无法准确的判断出来。

问题:1、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如何判断?

网友A:
找设计厂家问问,安全阀是保护管路系统的,自己别乱猜。空压机的最大排气压力是多少?管路的设计压力一般比最大排气压力大,安全阀的整定压力比设计压力小一点。

网友:
销售不懂找技术。

网友B:
     安全阀属于特种设备上的配件。这个压力需要到特种设备管理局设定安全压力。自己设定压力出问题是有很大责任的。

网友:
特种设备。需要年检的。安全阀一般卖气罐的都有

网友C:
用测试仪去检,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设计厂家问问,安全阀是保护管路系统的,自己别乱猜。空压机的最大排气压力是多少?管路的设计压力一般比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阀属于特种设备上的配件。这个压力需要到特种设备管理局设定安全压力。自己设定压力出问题是有很 ...

这个不是特种设备的安全阀,一般压力容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测试仪去检,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安全阀校验,这个一般百来块左右了,我还不如直接让厂家卖我一个安全阀,主要麻烦和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