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钣金折弯图纸问题

楼主(2020-11-28):
solidworks钣金折弯切割图输出时带折弯线的时候,折弯线是虚线,然后为了方便折弯,需要把折弯线改成两头有一点点就好,这样激光切割就会在折弯线两头打记号方便折弯师傅对记号折弯。问题是每次都需要把折弯虚线改成两头都带一点记号的,太麻烦,有没有直接输出折弯线就是两头带一点点记号的。或者用二次开发怎么做到,有没有哪位大神教教我

网友:
什么叫两头带一点点记号,我真服了,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自己的描述能力相当了得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11-28 20:43什么叫两头带一点点记号,我真服了,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自己的描述能力相当了得
就是两端画一条很短的线段有个记杆就好,然后这弯师傅对着两端的记号折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两端画一条很短的线段有个记杆就好,然后这弯师傅对着两端的记号折弯

在CAD中打断,删除并不费事吧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1-28 23:23
在CAD中打断,删除并不费事吧

东西少不费事,但是东西多了几十上百个就麻烦了

楼主:
还有一个零件十几刀的

网友:
你说的这种就是在板子两边用激光切割打个标记,一般这种情况是在折弯尺寸过大导致折弯机后靠山无法使用的情况下才用的,实际两头靠标记线对准是有误差的,不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使用,数控折弯机内部程序都是保存好的,也挺方便的,别去听折弯师傅忽悠,省了他们的事。

网友(点评):
对的,眼睛看只能是毫米级的,成品差几十丝是很正常的,对于要求十丝以内误差就是报废件。

网友:
是折弯师傅这么要求,还是你自己觉得这么做更好。
现今都是数控折弯,有成百上千的压力?你想多了吧。

网友:
上周刚去钣金厂盯厂家加工,人家激光下料直接在折弯处打了标记(我给他的CAD图并没有打断,正常画的完整虚线)

网友:
这个在实际操作中 确实会遇到,我这边的做法是
正折  激光割的时候 割上折弯线  反折  折弯出 直接切割出2mm的 尖角  折弯机操作工基本不用照图纸就能干活。
你所说的快捷方法我也找了很久。。
现在只能是折中一下  交给助工去做

楼主:
|o1ojacko1o发表于 11-29 10:04这个在实际操作中 确实会遇到,我这边的做法是

正折  激光割的时候 割上折弯线  反折  折弯出 直接切割出2mm的 尖角  折弯机操作工基本不用照图纸就能干活。

你所说的快捷方法我也找了很久。。

现在只能是折中一下  交给助工去做
solidworks二次开发应该能改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所以发帖来求助

楼主:
|归航发表于 11-29 08:51 本帖最后由 归航 于 2020-11-29 08:55 编辑

是折弯师傅这么要求,还是你自己觉得这么做更好。

现今都是数控折弯,有成百上千的压力?你想多了吧。

数控折弯有时候没有打标记准确,特别是折的次数多的,打标记的误差不会累计。靠山适合刀数少的。

网友:
标注折弯线尺寸可以吗?因为折弯时都是用尺子测量的

楼主:
|向宏发表于 11-29 13:26标注折弯线尺寸可以吗?因为折弯时都是用尺子测量的
尺子不太准,而且效率低,好早就淘汰了。

网友:
折弯线的确有好处,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就看折弯之后成型的图纸,需要根据折弯系数去确定具体的离边距离,所以师傅输入数据麻烦,如果是大批量生产还好,单价小量的,还是用激光刻出折弯线比较好。

网友A:
都被楼主带沟里了。折弯处两端切口,你就不怕开裂?

楼主:
|oldpipe发表于 11-29 22:04都被楼主带沟里了。折弯处两端切口,你就不怕开裂?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问题不大

楼主:
|okmeiyou发表于 11-29 21:16折弯线的确有好处,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就看折弯之后成型的图纸,需要根据折弯系数去确定具体的离边距离,所以师傅输入数据麻烦,如果是大批量生产还好,单价小量的,还是用激光刻出折弯线比较好。
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三维展开图,导出来就是做好标记的,省的以后去根据折弯线修改,节省大量的时间,而且不容易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被楼主带沟里了。折弯处两端切口,你就不怕开裂?

激光功率太大打的标记  折弯后会裂开
把打标的功率调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折弯有时候没有打标记准确,特别是折的次数多的,打标记的误差不会累计。靠山适合刀数少的。

我自己在曾经操过1年多的数控折弯机,后来钣金出图也做了几年,也换过一次工作,都没见过折弯必须要加折弯线的,除非是靠尺没法靠的,数控折弯的尺寸误差在单刀0.3毫米以内,即使折一个十几刀的盒子,误差也是这样。我的经验反而是靠折弯线去折的误差才大,因为靠眼睛去看,一刀下去0.5的误差都是小的,实在难理解楼主说的数控做不准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明细是听了车间折弯的说的,自己没有去折过,我到现在也是第一次听到还需要给折弯线的

楼主:
|1352456568发表于 11-30 09:31
我自己在曾经操过1年多的数控折弯机,后来钣金出图也做了几年,也换过一次工作,都没见过折弯必须要加折弯线的,除非是靠尺没法靠的,数控折弯的尺寸误差在单刀0.3毫米以内,即使折一个十几刀的盒子,误差也是这样。我的经验反而是靠折弯线去折的误差才大,因为靠眼睛去看,一刀下去0.5的误差都是小的,实在难理解楼主说的数控做不准是什么原因。
每一刀都多0.3乘以10就是3毫米,多刀数的还是做记号,因为他的误差不会累计

楼主:
|扬123发表于 11-30 09:50每一刀都多0.3乘以10就是3毫米,多刀数的还是做记号,因为他的误差不会累计
事单边十几刀,不是四面加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功率太大打的标记  折弯后会裂开
把打标的功率调小就行了

把题目 抛给操作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给激光切割软件,类似于我选择折弯线,激光自动打标。打标,不是打洞。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的图纸,每个厂家的图纸标的都会有差别。

网友(2021-01-19):
那个标记线也不是你要在图纸上画的,你要是画了线,激光直接给你割穿。那是工艺干的活

网友(2021-05-29):
可以在CAD里面有插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