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座轴承安装面的平面度多少合适?

楼主(2020-11-29):
请教各位大佬说下这种轴承安装面的平面度大小大家都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安装面是基准A面吧,和孔的轴心有0.01mm的平行度要求,所以,想要保证这么高的精度,底面的平面度要达0.005mm左右吧,否则,0.01mm的平行度无法达到

网友:
多组匹配试试,光靠精度保证不容易。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东西不需要平面度。。。。需要保证孔中心距底面的高低差就好了。其实这种分体式的轴承座,是很粗糙的,基本没什么精度,能转就好了。

网友:
不用考虑安装底板的平面度,只要保证两轴承中心孔的同轴度(两轴承的中心高公差)即可。

网友:
这种一般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是可以用垫片垫出来的。尤其是看你图中这种距离不是很远的情况下。有一些距离比较远的保证平面度是很难的,但是可以通过垫片的方式装出来

网友:
基准A不应是全平面

网友:
这种轴承座底部都是自由公差就好

网友:
支持四楼,
主要还是看实际情况来确定

网友:
这么小的面平面度可以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