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启动阀的使用请教

楼主(2020-11-29):
请教各位大佬,小弟没用过缓慢启动阀。接缓慢启动阀时,进气后从排气的消音器那儿不断的出气。我对气路不怎么熟,不知道怎么调节的。右下底部流量调节的我也调了,没反应,青椒各位大佬缓慢启动阀是如何安装调节的,谢了。

补充内容 (2020-12-1 13:37):
感谢各位大佬建议,实际是乌龙事件。电气通电实际没连上,没能给电。

楼主:
附缓慢启动阀的气路符号

网友A:
你不会是把进出气口弄反了吧。

网友:
红色线路表示控制阀芯移动的线路,蓝色表示系统压力线路,也就是工作线路。

当操作者扳动气动阀的操作手柄(图中左边阀上的手柄),红色线路走左边阀的上部位置,控制中间那个阀的上部位线路接通,……。

看不懂了,再问。

网友:
也是少接触。受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把进出气口弄反了吧。

这个倒没有

网友:
按照原理图看,消音器的空气只会来自于A口

网友B:
消音器在哪?按图看可能进气口1处压强没出气口2压强大,导致气体从2流向3,话说3口是干什么用的,有大佬指点下吗?大佬们不要惜墨如金啊。

网友C:
看起来3楼说的是很有可能的,LZ先排查一下,是否进出气方向反了!
确认没有反的话,拔掉出气口气管,排除二次回路有回气的影响。
再看看入口气压是否过低。实在不行电话咨询SMC客服了!
关于8楼说的3口的作用,当关闭此阀时,二次侧气路残余气体可快速通过3口释放,起到残压释放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音器在哪?按图看可能进气口1处压强没出气口2压强大,导致气体从2流向3,话说3口是干什么用的,有大佬指 ...

9#大佬介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3楼说的是很有可能的,LZ先排查一下,是否进出气方向反了!
确认没有反的话,拔掉出气口气管,排除 ...

谢了。没有反,实际情况是电气错了,没给电,乌龙事件,所以没有关闭3口。

网友:
呵呵,自学成才,可以的!

网友D:
图片正中的接头一般接压力表吧,而且没通电的话好像进气路也不应该和消声器那个口连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正中的接头一般接压力表吧,而且没通电的话好像进气路也不应该和消声器那个口连通吧

是的,我们那个连接的压力开关。好像和电气的给的信号有关,通电状态下是漏气的,但是电气给了信号就好了,所以在调试,电气程序我也看不懂。如果您知道详细的,请多说明指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