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缸筒的加工

楼主(2020-11-29):
结合多年的加工经验对非标液压油缸缸筒的加工进行了分析,想对缸筒进行有效的控制常见缺点,有三个环节需要我们掌握,分别是冲裁,热处理,工件夹紧和镗床调整。让我们来了解下面的细节。

首先是冲裁环节的质量管理。在正常情况下,在冲裁过程中应考虑卡盘的尺寸。这是因为,如果尺寸过小,就会导致加工两端定位止点的长度变短,导致镗削时工件的定位不准确,从而加工的液压缸筒产品的厚度不均匀。

在热处理过程中,它会直接影响油缸的均匀性和硬度。也就是说,热处理不仅会影响油缸的质量,而且对后续的加工环节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如果非标液压油缸缸筒的硬度发生变化,很可能在镗削过程中形成,刀具磨损加剧,甚至出现刀具切削条件,形成废品。此外,当使用浮动镗刀进行加工时,内孔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另外,在液压缸的制造过程中,工作人员还需要严格控制工件夹紧和镗床的调整。事实上,在整个镗削加工过程中,夹具、工件、镗床主轴、镗杆底座、受油器、镗刀和镗杆中心线保持一致,这是保证内孔加工过程优良质量的关键。调整镗床时,应注意保证其同轴度。此外,还应注意对液压缸油箱尾部的检查和调整,及时发现磨损已恢复。在粗加工中,卡盘可以用来提高生产率。

网友:
有配图还能看得懂。

网友:
除了跟加工人员的技能有关,设备的精度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