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 不能正常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各位大侠,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同一个cad文件,在别的电脑上都显示正常,但在我的电脑上字体变的很大,标题栏、明细栏、尺寸都变大超出正常范围了;重装CAD或把别的同事的字库拷过来也没用。不知哪位高人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改下字体试试

楼主:
谢谢,但如果改字体,工作量太大了,而且同事之间 经常交换图纸

网友:
解决这个不需要高人的,是电脑和软件各种设置、环境不一样造成的,可以把两个软件的相关设置统一了。寻找两个完全一样的电脑,等同于寻找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网友A:
对方的字体  你电脑上没有?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方的字体  你电脑上没有?

把他的字体拷过来,没有用,还那样

网友B:
电脑系统里的字体也要拷过来

网友C:
看看能不能到字体设置那边去设置一下字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系统里的字体也要拷过来

拷过来了

网友D:
是自己电脑上没有字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能不能到字体设置那边去设置一下字体大小。

这个图片显示的是原来的状态,怎么改都没用,正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自己电脑上没有字体吧

我把别人CAD安装位置下的fonts文件夹,还有c:\wondows\fonts里的字体都都拷过来了,问题依然如故

网友:
不同电脑装的软件字库可能不同。

ctr+1 重新修改字体或者字号。

网友:
选项里边字体的设置有问题,没有更改过来

网友:
字体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