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弹簧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11-30):
标题:数控弹簧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正文: 在中国,由于电脑弹簧机行业生产设备数控化比较晚,很多弹簧厂还在用老式的机械机生产,不仅效率低,质量跟不上,去年以来,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涨势凶猛,更是给很多电脑弹簧机厂带来很大的压力。再一方面, 已经用电脑数控弹簧机的厂家,很多因为机器的成本过高,一直限制增长的脚步。在这种行业环境下,突破口在于数控弹簧机的价格。价格必须要低,而且性能要好,生产效率要高。
(1)        若数控弹簧机线架内电路接头松动,造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数控弹簧机关闭电源,打开线架门,线架电路大部分都安装在门上,仔细检查看是否有接线端松动,从而造成线路接触不良。如有,请把固定螺丝拧紧。
(2)        若数控弹簧机缠线报警迫近开关位置不对。
解决方法:数控弹簧机问题依然存在,请打开安装线杆的铁盒(旧款线架为长方形,新款线架为椭圆形)能够看到里面有两个长方形塑料制成的光电感应迫近开关,中间,左边为点动开关,右边为缠线报警开关。开关上有一盏红灯,灯亮表示开关已感应到铁质物品。正常情况下,缠线报警开关上的灯是不亮的。如灯亮可能是开关感应到铁盒,请调整开关位置。最佳位置为:正常时灯不亮,但当线杆拉到右边最大位置时,感应开关灯亮且不会碰到开关。
(3)        若数控弹簧机缠线报警继电器损坏。
解决方法:问题还是存在。请打开数控弹簧机线架门,能够看到门上有一排继电器(方形,透明塑料外壳,可看到里面的电路)。数控弹簧机旧款的线架为4个,新款线架为3个,中间从左往右数。第2个为缠线继电器,把它取下,清洁上面八个通电插脚,照原来的方式插上,如还不行,请更换一继电器。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在评论区讨论哦,小编一定会尽我所能回复哦!

网友:
若数控弹簧机线架内24v开关电源损坏。怎么办?

楼主:
解决方法:在数控弹簧机线架内靠近门边,有一个开关电源(外壳是圆形网格白色铁皮制成),其上有一盏绿色的小灯。通电,看灯是否有亮,如有,请用万能表测量V-、V+两脚的电压,注意此处为直流电压。是否有24v,如没有请要按开关电源 。
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次提问哦!😊😊😊😊

网友:
说来容易做来难,毕竟都不如设备供应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