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光电和电磁感应测速仪

楼主(2020-11-30):
最近有个客户找到我们,想做一台测量弹头飞行速度的装置,测试的产品是一种玩具手枪,子弹是透明的,这个才是关键点,透明的塑料,
能不能被感应器捕捉到信号。常规的金属物体,很容易就捕捉到信号了。
不知道社友谁用过这种测速仪的,精度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能够直接在计算机上显示出来的。
有用过的社友,能帮忙推荐一款吗,谢谢!
我的电话13764754996胡,微信同号!
这是网上看到的图片,类似于此装置

网友:
塑料电镀下

网友:
把枪位置固定锁紧,这种人拿着射检测范围太大了

网友:
雷达啊,况且你装哪呢?测试子弹谁让你用透明的了?抹层萤光剂,立马你的传感器就不用那么高端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项目的子弹是不能再次加工的,是公安部门拿过去我们客户那里做玩具枪的测试,他们说如果不符合国标,
就不允许销售。所有需要精度高一点的光感,测试射击速度。数据尽量精准一点。
我的设计思路是按照上面图片那样,然后有一个枪口位置固定锁紧装置,每一种枪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避免在射击时,有的枪口离测试点远,有的枪口离测试点近,而影响结果。
现在是要先找到精度高一点的光感器,如果社友中有见到过或者使用过的,可以推荐一下,谢谢你们了!

网友A:
远红外测速仪是不是可以测?找个厂家问一问,做这个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红外测速仪是不是可以测?找个厂家问一问,做这个的人很多。

好的 谢谢!

网友:
請問你是要測試速度還是什么? 你需要一個測速器,入口和出口約為30公分,用兩組IR感應前后二端,可以用方法算出通過這個距離的速度和時間, 然后子彈的重量一般是固定的,可以算出子彈的動能。你需要再準備一個標靶紙來計算子彈頭的沖擊面積(子彈頭要涂上顏色)。 動能/沖擊面積=能量 焦耳/ 平方米。 國內標準是小于1600 J/平方米。廣東深圳有測速箱買,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我也在找一种测试动能的仪器,类似电子秤,撞子带一定的速度砸上去直接把能量显示出来的这种

网友:
平常他玩具枪的子弹是透明的,你做测试的时候专门用性能一样,但是不透明的子弹不就行了?又不影响数据

网友B:
这是基恩士的强项

网友C:
基恩士有这种检测开关的。。。可以联系他们技术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基恩士的强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恩士有这种检测开关的。。。可以联系他们技术销售。。

好的,我联系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