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设备水平怎么调整?谢谢。

楼主(2020-11-30):
厂里新到一台设备要调整水平,机器尺寸长两米宽一米,我用两个水平仪来调试,一共有六角地角螺丝中间的没调是悬空的,可是调好了一个面另一个面就不行了,应该怎么调呢?麻烦老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三点确定一个平面。从你的六个地脚中找出一个三角形。
调完水平再把其他的顶上。

网友:
先调对角呢

网友:
是不是机台本身不平?

网友:
为啥要调2个面呢?

网友:
X、Y方向调整好后,再把悬空的地脚轻轻的顶在地面就行

网友(点评):
师傅,现在问题是调好x方向后再调到y的话x就变了……两个面只能调好一个,不知道怎么调了现在……

网友(点评):
水平仪是可以直接架两个方向的

网友:
安装基础没有处理好,安装基础不平可以用垫铁调整水平。

网友:
先打对角。

网友A:
不管多少调整脚,选最远端的基本成长方形的四个角垫来调整,先调好一个方向再调另外一个方向。我安过不下一百台机床,都是这样调好的

网友(点评):
师傅您好,现在问题是我调好了x面再调y面的话哪x面就不行了,水平仪我用两个放一起调的。

网友:
有水平仪,一切都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多少调整脚,选最远端的基本成长方形的四个角垫来调整,先调好一个方向再调另外一个方向。我安过不下一 ...

又不是一次就好。你调了Y方向后已经调平的X方向肯定会有变化,又调X方向啊。这个是不停的调整后才能达到要求。只是你调的时候一次只能调一个方向,别乱调就好。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1-30 21:14X、Y方向调整好后,再把悬空的地脚轻轻的顶在地面就行
谢谢,按你说的去操作现在调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说的去操作现在调好了

不客气,调好就行

网友:
首先,水平仪要校,其次,要把水平仪放置在设备的基准平面上

网友:
两个水平仪要相交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