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OLIDWORKS时无法获取Inspection的许可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30):
最近看到有工程师反应在使用SOLIDWORKS时,无法获取SOLIDWORKS Inspection的许可,那遇到这种情况时该怎么办呢,接来下就让小亿介绍一下解决方案吧!

一、如果您使用的是正版SOLIDWORKS三维设计软件2015版本,问题原因可能是:
gdtanalysissupport.dll 是net.framework 3.0 相关数据库文件。如果你是64位操作系统,运行sw时会提示加载失败。相应的解决方法就是:下载net.framework 2.0、3.0、3.5、4.0、4.5都不是很大的,需要匹配系统,32位或64位,全部安装保证能解决问题。

二、如果是设置错误导致的,相应的解决方法就是:
1)首先在所bai有程序中找到CMD命令du,用管理员权限打开。

2)在cmd窗口上方-右键-属性-选择 快速编辑模式-确定。

3)在我的电脑中复制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 找到sldshellutils8u.dll或是类似的名字如sldshellutils10u.dll,并且记住这个名字。

4)会看到一个注册成功的提示内容。

5)若是没有用管理员模式打开CMD最后会出现下一种情况。

三、如果是版本问题:
您需要确保SOLIDWORKS 2014SP3或以上是已安装的版本。 如果不在此版本,则会显示此消息。 检查已经与SP3一起发布,所以有必要在该版本上检查加载项的工作。

四、如果使用的版本是在SP3上,相应解决方法:
运行此命令:(在CMD窗口中)
安装文件夹> setup \ i386 \ swactwiz.exe / dellic / primprod:swinspection
然后安装文件夹> setup \ i386 \ swactwiz.exe / primprod:swinspection
首先删除本地检查许可证——第二个命令再次启动激活向导,以便您可以尝试重新启动独立检查。

网友:
SW不稳定咯!今天我导出复杂一些的数模stp格式的文件,它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