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竖直传动负载扭矩计算和电动机选择

楼主(2020-11-30):
     现设计一个自升式升降机构,采用齿轮齿条传动,将50KG重物(重物+机构本身)提升,实现上下竖直移动,齿条固定不动,四个齿轮和机构连在一起(类似汽车四个轮子),齿轮转动将机构和重物带动上下垂直移动,模数为3.5,齿轮分度圆为56mm,齿宽42mm。

     想请教各位大佬,负载转矩怎么计算,还有电机和减速机的选型方法。

网友A:
条件不完整;需要知道举升高度和时间;1、根据重力势能估算出电机功率,2、根据转矩估算出扭矩;一般这种减速比大的机构,不用考虑电机惯量匹配;我估计750W,速比40-50的减速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完整;需要知道举升高度和时间;1、根据重力势能估算出电机功率,2、根据转矩估算出扭矩;一般这种减 ...

您好,十分感谢!补充条件:举升高度为5m,时间为3s左右,
您的意思是,直接计算mgr/4,计算转矩然后估计电机扭矩吗?然后P=mg·v来计算功率?

网友:
P=FV,,这个是最基本的公式,F和V在一条直线上是可以的。初步确定电机功率,剩下的校核减速机扭矩,和结构件局部强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十分感谢!补充条件:举升高度为5m,时间为3s左右,
您的意思是,直接计算mgr/4,计算转矩然后估 ...

老哥,你这个有点快;估计得上伺服电机

网友:
电机的机械能转化为重物的势能,功率按照力×在力的方向上的运动速度,在除以传动链的总机械效率,就是电机的计算功率,最后再×功率裕量系数,根据这个值去选择电机功率。

电机转速也是从重物上升速度往电机这端推算,先假设减速比,再验算。

网友:
这速度不对吧,要2.5m/S,800多转,这么快速要普通的齿轮怕是不行,电机功率也至少要2kw。
建议在确定一下上升时间,不要白白浪费电机功率

网友:
举升高度5米,3s左右,加上加减速时间,平均速度差不多3米/s ,50KG的负载,电机没有问题, 系统振动冲击,这一般结构也扛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