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两道线是干什么用的?是个什么结构?

楼主(2020-11-30):
一个简单的焊接件。上面的两条线让我思考了好久。不是专业人员,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请各位大虾赐教。1.这两条线是分中分布,又是离焊接结合处有点距离;
2.这两条线比结合区域长了一些;
3.焊接件目前的底部是平的,按说焊接都是有不平的现象啊;
4.老师傅说是开了个槽,增加焊液的。我感觉这样做不是增加加工成本了嘛,这是批量性东西。而且需要焊接的东西还不是简单的方管。
现在就是在疑惑,这两条线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可以取消吗。

网友:
减少打磨工作量。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两道槽就是工艺槽:中间件插入后铆接在这个位置,方便后续焊接的,起定位作用。取消也可以,但是插入件就定不住位,需要别的定位措施。不要轻易修改前人的东西,除非你确定理解了前人的用意,否则,你很可能犯错误,就像考试,第一次的答案不要轻易更改一个道理。因为你能想到的,前人早想过了。

网友(点评):
以前有个设备上有两孔,改了N版也没动过,也不知道干啥用的。问:说测绘时上面就有,不知道,所以照样做了,不敢改。有次遇到原厂的,发现人家上面没有,问,答:也许是前面工程师打错了,没堵。这尴尬的

网友(点评):
中间件定位可以直接用中间方孔,如果说是焊接工艺槽倒还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两道槽就是工艺槽:中间件插入后铆接在这个位置,方便后续焊接的,起定位作用。取消也可以,但 ...

麻烦画一下简图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画一下简图好吗?

他的理解或许和我的相同。

作用就是方管插进来后,需要沿长度方向作一个定位,你看到的那两道槽或许不是通过切屑加工得到的,而是通过类似于冲压挤出来的,目的是让金属向内压住方管,使方管被铆紧。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具体是否对,还得多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两道槽就是工艺槽:中间件插入后铆接在这个位置,方便后续焊接的,起定位作用。取消也可以,但 ...

有些道理。

网友C:
有益焊材熔接?

网友:
应该是为了避空,方便方管插到里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益焊材熔接?

2楼

网友:
鄙人觉得就是单纯的提高一下焊接性能 你们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是不是冲孔压边加的筋?减小搭边变形

网友:
难道不是焊接工艺缝吗?塞焊,类似坡口

网友:
防止焊接熔深过大,出现咬边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画一下简图好吗?

那个类似方管的中间件插入方孔后肯定不稳,有间隙,所以冲压铆接一下。没啥可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理解或许和我的相同。

作用就是方管插进来后,需要沿长度方向作一个定位,你看到的那两道槽或许不 ...

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