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执行M08M3S4410M50后主轴不旋转?

楼主(2020-11-30):
一威亚卧加,FANUC18i—MB系统,

执行“M08M3S4410M50;”后主轴未旋转,M08M50执行正常(M08外冷,M50内冷)。无报警无提示。

而执行“M08;
             M3S4410;
             M50”后主轴旋转,M08M50也正常,

为什么执行“M08M3S4410M50;”后主轴不旋转?(分析是M3未起作用,但不知为什么未起作用)

网友:
系统内部参数决定的,一般的机床M代码同时运行设定的基本都是1个或者2个,通过参数设置最多3个(我接触的有限,仅接触到3个的机床),你们的参数可能设定了2个,不能同时执行3个M代码。所以一般不会内外同时开水又换刀,应该也能执行M03M08指令或者M03M50指令。

网友(点评):
大侠知道是哪个参数吗

网友(点评):
我把3404#7由0改1了也不好使

网友:
看看主轴后边加紧松开的接近开关是不是没调整到位置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回答。我们把指令拆开就好使,反复实验几次,应是设置问题或是机床系统问题,不应是硬件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是要按照机床设计好的语言来实行

网友:
同时执行并启动3个M指令,机床可能会过载,劝你还是分开执行,耽误不了几秒钟。最好不要动原始参数,不同机床参数设置不一样,这我不太清楚。

网友(点评):
一个程序段多个M指令,可简化程序

网友(2021-10-06):
一般来说 一行程序只许有一个m指令

网友(2021-12-17):
你的机床不支持3个M代码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