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5T的辊道线,用螺栓调节高度能行么

楼主(2020-12-01):
承载5T的辊道线,用螺栓调节高度能行么

网友A:
最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

有啥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
调整垫铁哇。。你玩意也便宜

网友:
永久固定吗,可以考虑调整好之后焊死

网友:
如果这个螺栓无限粗的话,有什么不行的呢。。。

网友:
这种重载的用垫铁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