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软件的设计协同问题

楼主(2020-12-01):
是这样的,我们做非标产品,非标产品的零部件多达几百个。所以不会是一个人去生成工程图。
甲——0-100个
乙——101-200个
丙——201-300个......

如果零件不变动的话还还好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设计不合理之处,或者零部件的优化。这个时候要再去改总装图以及零件图的话,电脑里面的零部件会更改,部分工程图也会失去链接效果。

我是知道可以替换零部件的。但是实际上效果不太理想,而且效率很慢。这只能说是最笨的方法。所以我想问solidworks是否自带这种企业协同设计的功能,或者是把产品放入到某个云端,在云端上更改(会不会有风险),以及有别的办法解决?

软件用的是破解版的(小声哔哔

网友A:
你怎么会觉得官方没有解决方案,你当达索系统是吃素的吗,你可以问问各地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会觉得官方没有解决方案,你当达索系统是吃素的吗,你可以问问各地代理商

你的回答很好,我先去问问代理商,看看他们是咋解决的

网友:
分部件来画就行了

网友B:
用solidworks PDM就可以协同工作,设置好设计,校对和审核的使用权限。

网友:
把总的设备拆开几个部分,然后分开画统一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 PDM就可以协同工作,设置好设计,校对和审核的使用权限。

谢谢,帮我好几次忙了

网友:
自带的PDM就足够了,有尝试精神的话,自己搭建个局域网服务器,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个PDM有些功能需要付费,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很失望地告诉你,SOLIDWORKS这方面做的确实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