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屏蔽

楼主(2020-12-01):
大家好  大家电磁屏蔽一般是怎么做的呢?最近有个厂家问到我  我也不太懂 直接回复他这个一般是电子工程师考虑的  好像回答不太妥当

网友:
包一层金属壳

网友:
选型时选择优屏蔽线的电缆,同时可以加屏蔽磁环

网友A:
屏蔽线,屏蔽磁环,外壳绝缘,外壳加铜网屏蔽,波导孔,尽量减少天线效应

网友B:
问个实在的问题:电磁是什么?你到底要屏蔽什么?如果你连要屏蔽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屏蔽?这事儿估计没电气工程师帮忙,机械工程师连辐射干扰源在哪儿都不知道。当然,你回答肯定不妥,你应该问那个提问的厂家要屏蔽什么?然后说让他找电气工程师测下辐射源在哪儿?强度有多大,然后再制定措施

网友:
别的不知道,我就知道我的游戏鼠标上是屏蔽线+磁环,电梯里手机会没信号

网友(点评):
我手机电梯里有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实在的问题:电磁是什么?你到底要屏蔽什么?如果你连要屏蔽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屏蔽?这事儿估计没电气 ...

高中学的电产生磁  我在想是不是要屏蔽那个电流产生的磁场

网友(点评):
高中学的没错,但世界更复杂。电磁指的是电场与磁场。事实上你不可能屏蔽所有电磁场。现在屏蔽通讯信号也只是某一波段。至于屏蔽噪声就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屏蔽磁环,外壳绝缘,外壳加铜网屏蔽,波导孔,尽量减少天线效应

哪个效果最好呢?或者说比较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效果最好呢?或者说比较常用

这个不是说单一的效果,可能需要其中几个方案一起作用才能过EMC检测

网友:
电磁屏蔽在空间某个区域内,用以减弱由某些源引起的场强的措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屏蔽体可由铜、铝、钢等金属制成,但对于恒定和极低频磁场,也可采用铁氧体等材料作为屏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