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怎么把别人现有的工程图转成自己的工程图模板?

楼主(2020-12-01):
前言
3D模型画完后,通常需要转成2D工程图用于加工生产(也有部分企业直接标注PMI信息在3D上直接加工),绘图有机械制图的规范,每个企业的设计部也有对应的图框、绘图标注。下面看下如何制作SOLIDWORKS图框。

软件支持通过其他已有的工程图,转换成自己所需的工程图模板,步骤如下:

一、 打开工程图
打开工程图,使用的是基础培训的课件。

二、预设比例、第一/第三视角
右键sheet图纸→属性,设定比例和投影类型,注意比例是指三视图的比例。设定完成后点确定。

三、修改标题栏内容、字体
图纸区域右键→编辑图纸格式,标题栏中的内容使用“注释功能”编辑,支持中英文。也可以直接复制(ctrl+c、ctrl+v)已有的文字段,注意修改文本框的字体(字体文件夹在c盘→windows→fonts中,可自定义安装)。

四、标题栏格子可自定义绘制
标题栏格子可自定义绘制,使用“直线”命令即可,草图线可以定义到对应图层中,图层设定可指定线的粗细、线型、颜色等。

五、为文本段添加属性连接
模型属性例如材料、重量、名称想要连接到图纸中,需要2个条件,1.模型中有对应属性,2.图纸中有超链接读取模型属性并呈现。具体操作是双击文本段,点击超链接功能,选择属性来源(一般都来源于模型,除了部分特殊属性),选择属性(建议先在模型里输入属性,然后工程图中可以直接读取、测试,类似于图中的测试)

六、绘图标准设定
退出编辑图纸格式状态,选项中设定绘图标准,绘图标准可以随同工程图模板自动保存,也可以单独保存一份文件,用于加载到其他图纸模板中去。

七、保存
保存前,需要去除载入的模型。三视图可以保留。
点击文件,另存为,选择“工程图模板”,输入名称建议按大小横竖命名,保存的路径会自动跳转,用户也可以手动设定,只要在选项中让SW识别到即可。

网友:
这分享的啥呀?这么麻烦,拿别人工程图改?你还不如下个别人的模板用呢

网友A:
有时套用真是不如自己去新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套用真是不如自己去新做!

请问下我以前画的图模板是一种。我现在新做了另一种,可以用现在的替换掉以前的吗?谢谢。再进一步如果有,有没有批量替换的办法。

网友(2021-01-28):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以前画的图模板是一种。我现在新做了另一种,可以用现在的替换掉以前的吗?谢谢。再进一步如果有 ...

今日制造里面有插件可以批量替换图纸模板,凯元图文也有,不过要收费吧。

网友:
分清楚两个概念
工程图模板和图纸格式

看起来很相近对不,但功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