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里的气缸行程如何定

楼主(2020-12-01):
我选了气缸后把气缸装配到图中,零件图里的气缸用鼠标拖动可以来回动,但装配到装配图里时是不能动的。同样的也有滑轨导轨也这样,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使子装配体为柔性

网友:
可以用线性配合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柔性装配,不要定住。

网友:
子装配体设置为柔性,之前在子装配体里能动的,这里也能动了

网友:
子装配属性里把刚性改为柔性;然后要限制在某一行程里动的话,用配合里的高级配合/距离,设置离某一面的最小和最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