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机械旋转停止后始终朝一个方向

楼主(2020-12-01):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使下图的缺口在旋转停止后朝一个方向?

网友A:
搞个磁铁嘛,停了后再吸过去

网友B:
伺服电机

网友C:
装一个接近开关,按停止后到了开口处就刹车

网友:
伺服归零

网友:
当然是想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就可以?

你还没描述清楚动作要求,描述详细些别人提的想法才会符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搞个磁铁嘛,停了后再吸过去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在缺口和对齐位置装一对异性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在缺口和对齐位置装一对异性磁铁。

如果阻力很大,能吸得动么

网友:
电气检测+机械限位

网友: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加个编码器都行吧

网友:
动力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器      缺口处装一个接近开关,

网友:
伺服电机能满足

网友:
传感器就能搞定的事  到位置让电机停就好了    步进和伺服都可以

网友:
精度,速度,加速度,动力源,尺寸,工况,成本。不过这齿轮的样子倒是决定了速度不会快,这大盘的旋转中心咋弄的呢,正反转的一个鼓?

网友:
伺服电机最方便。

网友:
改变结构

网友:
很显然楼主给我们布置完作业就彻底忘了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接近开关,按停止后到了开口处就刹车

经济性最好的就是接近开关,但是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
精度很重要,不同精度要求,不同的控制方案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精准控制转多少圈,或者在一侧加个传感器,都可以啊

网友:
用伺服电机,可以精准控制转多少圈,或者加个传感器,都可以啊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精准控制转多少圈,或者加个传感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