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槽如何提高效率

楼主(2020-12-01):
各位大佬,加工0.5*0.2的穿槽,厚度1.6,材质工程塑料,用什么设备加工效率最高。

楼主:
目前是CNC加工的,效率太慢

网友:
这个不能直接在塑料开模的时候做出来吗

网友:
开模最快吧

楼主:
量不大,品种多,开模成本高

楼主:
多品种,数量都不多

网友:
看看可不可以做个刀模什么的,直冲成型

楼主:
槽的精度要求比较高,±0.01,激光加工的话,会把旁边烧掉,切口有瘤子存在,

网友:
这种还是冲裁工艺效率高!

楼主:
冲裁的话,哪里可以做这么小的模具

网友:
|阿拉伯大哥发表于 12-14 19:33冲裁的话,哪里可以做这么小的模具
你的cnc应该就行吧

网友(2021-03-03):
CNC就挺好的

网友(2021-05-01):
激光切割机,实在找不到激光打标机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