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控单向阀的虚线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0-12-01):
一、液控单向阀①处的虚线是什么作用,是泄油口吗?
二、液控单向阀②处的虚线与③处的电磁铁相连,是什么含义?
三、图示的液控单向阀什么时候会反向开启?

网友A:
你自己都已经说了液控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已经说了液控单向阀,

怎么能让图示的单向阀反向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让图示的单向阀反向开启?

单向阀反向开启就是控制油路(虚线)有油压,就会反向也通油了

网友:
虚线就是控制油路哇。。控制油气压单向阀打开就可以通油了哇。

网友:
正向开启应该不需要液控,反向开启需要液控

网友:
液控单向阀符号上的虚线表示外部控制油路,如果这一路有控制油过来,这个单向阀即在关闭的状态下会打开。这就是液控的意思。

网友:
别纠结了,图画错了

网友B:
液控单向阀的标准图示只有一条液控虚线,本图的画法,我个人理解应该是1是液控油路,电磁铁引出的虚线应该是表示由电磁铁信号控制其联动。这样的画法是不是标准我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控单向阀的标准图示只有一条液控虚线,本图的画法,我个人理解应该是1是液控油路,电磁铁引出的虚线应该 ...

单向阀的液控线,不应当是与进出油路相平行的么?

网友:
虚线所示为外控和外泄油路。换向阀的虚线说明这是一台外控外泄电液换向阀。

网友:
一条是控制,一条是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