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工程图转成PDF之后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打印出来以后箭头就超出尺寸边界线.

楼主(2020-12-01):
求教,SW工程图转成PDF之后在电脑上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打印出来以后箭头就会超出尺寸边界线.
PDF                打印图纸

网友A:
打印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问题

应该不会,用CAD出的图打印就没问题,感觉问题源头还是在SW

网友B:
PDF格式本来就是一种打印格式,按百度百科的说法,你这题无解。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的简称,意为“可携带文档格式”),是由Adobe Systems用于与应用程序、操作系统、硬件无关的方式进行文件交换所发展出的文件格式。PDF文件以PostScript语言图象模型为基础,无论在哪种打印机上都可保证精确的颜色和准确的打印效果,即PDF会忠实地再现原稿的每一个字符、颜色以及图象。
注意重点,无论在哪种打印机上都可以。。。。那么不是打印机的问题。但实际又产生了,那只能是图的问题,但你又说图没问题。。。。。。我操,这个圈自闭了,没法解了。

网友:
标注方式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把箭头尺寸调整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F格式本来就是一种打印格式,按百度百科的说法,你这题无解。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的简称,意 ...

显示器可能是720P的,是不是这样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
是SW选项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确实换了个PDF阅读器之后就好了。

网友:
尺寸标准上面没有设置好。

网友(2021-07-1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确实换了个PDF阅读器之后就好了。

楼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下  之后变正常的 过程,我的也是出现  箭头露出的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设置一下箭头尺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