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高的零件如何控制镀后尺寸

楼主(2020-12-01):
该零件材料40Cr,内六角部分要求硬度35°,前期样品阶段我采用拼装焊接、后来改为脉冲、再后来改红冲成型,也试过挤压,不过那时候没成功,开裂了,内六角公差在0-0.08μ,外径有一处需要装轴承,公差在-0.03-0μ,有两个问题向大家学习下
1、内六角这种加工大家都用什么工艺符合公差的情况下最省成本
2、由于公差要求高,往往镀前合格镀后超差,大家是如何控制镀后尺寸,尤其是内六角,电镀是镀新镍合金,因为内六角是盲孔,现在的工艺是红冲,精度大概在0-0.12左右,电镀常常内六角没镀上止规止不住,镀上的止规止得住,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要求,怎么会电镀?

网友B:
有没搞错呀!你的公差是0-0.08μm????????? 这个设备是什么呀!能给讲解讲解吗????????

网友C:
貌似你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一般都是这样的冲法
电镀保证精度不好

网友D:
0.0几μ精度要这么高吗?确定不是单位搞错了?0.0几mm?

网友E:
红冲0.08um??确定吗?

网友:
是表面粗糙度有要求吧

网友F:
表达的都是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真tm骚

网友:
镀铬再磨。。镀锌是不行的。

网友:
镀铬后磨至公差要求

网友G:
这么高的精度用内六角?!
这个内六角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决斗吧!画图的和干活的总是要死掉一个,才会世界和平的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内六角公差在0-0.08mm,外径有一处需要装轴承,公差在-0.03-0mm",装轴承处的外径可能是h8。但是装轴承处通常不用h8。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的精度用内六角?!
这个内六角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还有销售;

最好三者先联合干死老板,然后三者决斗。

网友:
精度要求这么高,建议更改表面处理方法

网友:
应该是楼主搞错了,0.03MM,

网友:
新镍合金是软镀层还是硬镀层呢?你这镀前都没保证的公差,靠电镀弥补?那应该不叫电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搞错呀!你的公差是0-0.08μm????????? 这个设备是什么呀!能给讲解讲解吗????????

应该是0-0.0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要求,怎么会电镀?

内六角是连接传动部分,配合间隙过大的话,影响产品运动角度,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外径精度高是需要装配轴承,间隙过大影响产品寿命试验,毕竟需要产品寿命要打5000次,主要还是该产品用于输配电柜里面的传动机构,质量要稳定

网友:
镀铬再磨。度层很薄,磨后保证精度要求。镀锌的厚度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几μ精度要这么高吗?确定不是单位搞错了?0.0几mm?

不好意思,写错了,多了个μ,内六角公差是0-0.08,外径是0-0.03,都是镀后要求,主要电镀是因为需要盐雾试验要求96个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要求,怎么会电镀?

不好意思,写错了,多了个μ,内六角公差是0-0.08,外径是0-0.03,都是镀后要求,主要电镀是因为需要盐雾试验要求96个小时以上
现在是批量生产,红段公差还是有点大,盲孔电镀不稳定,有没有更好的量产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一般都是这样的冲法
电镀保证精度不好

本来红冲的工艺还行,就是电镀问题,盲孔电镀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冲0.08um??确定吗?

不好意思,写错了,多了个μ,内六角公差是0-0.08,外径是0-0.03,都是镀后要求,主要电镀是因为需要盐雾试验要求96个小时以上,红冲目前公差0-0.12内,盲孔电镀镀不上,不良率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达的都是问题

该零件材料40Cr,内六角部分要求硬度35°,前期样品阶段我采用拼装焊接、后来改为脉冲、再后来改红冲成型,也试过挤压,不过那时候没成功,开裂了,内六角公差在0-0.08,外径有一处需要装轴承,公差在-0.03-0,有两个问题向大家学习下
1、内六角这种加工大家都用什么工艺符合公差的情况下最省成本,现在是量产情况
2、由于公差要求高,往往镀前合格镀后超差,大家是如何控制镀后尺寸,尤其是内六角,电镀是镀新镍合金,因为内六角是盲孔,现在的工艺是红冲,精度大概在0-0.12左右,电镀常常内六角没镀上止规止不住,镀上的止规止得住
该零件属于机构传动,内六角属于连接外部,间隙过大,影响产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的精度用内六角?!
这个内六角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是我多写了一个μ,现在想请教下量产了,什么工艺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内六角公差在0-0.08mm,外径有一处需要装轴承,公差在-0.03-0mm",装轴承处的外径可能是h8。 ...

老师说的对,多写了个μ,现在就是量产内六角用什么工艺比较好,考虑电镀

网友:
二话不说,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六角是连接传动部分,配合间隙过大的话,影响产品运动角度,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外径精度高是需要装配轴 ...

工艺不符合逻辑。再说了,镀层不能安装轴承。还有,你轴有烟雾实验要求,轴承没有吗?轴承烟雾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轴承无需盐雾。镀层做盐雾的时候不装轴承

网友:
貌似可以镀后再上无心磨,把轴承位光一刀。仅供参考

网友:
镀后很难控制精度,尤其是镀锌镍,一般都是有一个浮动的

网友:
六方用冲头拉刀,装轴承不能可以用滚光,改变工件表面的密度从而提高耐磨性和抗腐蚀性。不知道是否符合你们的工艺

网友:
看看大神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零件材料40Cr,内六角部分要求硬度35°,前期样品阶段我采用拼装焊接、后来改为脉冲、再后来改红冲成型 ...

问题是小批量的几种工艺能达到精度要求吗?

网友:
换类似刀具的涂层,精度能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的精度用内六角?!
这个内六角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哈哈哈哈!,可能别个真要这个精度呢?

网友:
CNC铣呢?精度才会有保证。

网友:
看看有没有可能气相沉积真空镀,镀层超薄,曾经也遇到过对镀后尺寸要求很高的产品,最后派人过去守着,一批货下去每隔20分钟拿一件出来测一次,一旦公差OK,立马拿出来,办法很蠢笨。其实产品设计上可以优化的……

网友I:
红冲的时候都不能保证在公差范围了,电镀还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红冲的时候都不能保证在公差范围了,电镀还怎么保证?

内六角两边镀上去,镀层单边0.006-0.013左右,本来想靠镀层把尺寸变小,正好内六角控制在图纸下差里面,问题是有部分没镀上,止规止不住现象在35%左右不合格

网友(2021-05-09):
|xjhuan1010发表于 12-07 10:47
内六角两边镀上去,镀层单边0.006-0.013左右,本来想靠镀层把尺寸变小,正好内六角控制在图纸下差里面,问题是有部分没镀上,止规止不住现象在35%左右不合格

那个内六角精度要求那么高,就算你用镀层达到精度要求,但是看你的描述又说那个地方是传递扭矩的,镀层硬度不够,很快就会磨掉,那这个零件这样设计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