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排气

楼主(2020-12-01):
我用的亚德客4V400系列的,30C双向电磁阀。如图。RS两个接口装的消音器,但我气缸动作的时候,气排不出来,导致气缸动作缓慢或者不动作。我应该怎么做。不装任何接头,声音又太大了。有大神解答下么

网友:
没有吧,我们用了消声器之后不会有影响啊,应该是别的原因吧

网友A:
猜测:气缸缸径应该很大,125mm以上.        有一段管子,管径不大于10mm的

         或许,装了节流阀,节流阀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气缸缸径应该很大,125mm以上.        有一段管子,管径不大于10mm的

         或许,装了节 ...

缸径160,气管10平,节流阀开到了最大。不装消音器一切正常,就是排气声音太大。

网友B:
在气缸接口上一个快排阀

网友:
|一入非标深似海发表于 12-01 18:07在气缸接口上一个快排阀
SMC带消声节流的快排阀了解一下

网友C:
是不是消音器排气阻力大的原因?把消音器拆了还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消音器排气阻力大的原因?把消音器拆了还有这种现象吗?

消音器拆了正常,就是声音大。

应该是阻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气缸接口上一个快排阀

想法一致,以前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消音器拆了正常,就是声音大。

应该是阻力大。

消音器选的不合适。

网友E:
气缸动作快了,接头管子小了,排气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音器选的不合适。

消音器是亚德客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动作快了,接头管子小了,排气来不及。

气缸动作很慢。每秒300mm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音器拆了正常,就是声音大。

应该是阻力大。

这个阻力具体是指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音器是亚德客配套的。

让他们重新配,也就能知道是不是消音器的问题,还可以做个验证,经验都是实际工作试验积累的。

网友:
消声器不装是不行的。。。

网友:
快速排气阀,进出管径应该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