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塑料卡扣,就是和遥控器电池仓盖一样的卡扣结构应该怎么样去设计呢?

楼主(2020-12-01):
第一次做塑料产品,做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U型塑料卡扣,就是和遥控器电池仓盖一样的卡扣结构,应该怎么样去设计呢?许多参数都不知道怎么去给,百度也没找到还有校核的话是和悬臂式卡扣一样的校核方式吗?

麻烦大家了,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U型?有图说明么

网友A:
sw有卡扣模块,也可以用simulation验证强度

网友:
这个以前有做过简易的,早就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有卡扣模块,也可以用simulation验证强度

sw的扣合模块只能做悬臂式的吧

楼主:
大家应该都见过的,就是玩具、电视遥控器电池仓盖和主体扣合的那个卡扣

网友B:
找个抄下,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C:
简单,找个家里的遥控器,测量尺寸,之后就根据自己的设计去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抄下,都是这么过来的

嗷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找个家里的遥控器,测量尺寸,之后就根据自己的设计去优化。

好的   谢谢   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资料之类的专业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资料之类的专业一点

怎么说呢,一般就算有也是内部资料,合规的流程下不可能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一般就算有也是内部资料,合规的流程下不可能传出来。

嗷嗷,那我就依葫芦画瓢吧

网友:
那过往的产品来套用,模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