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装配图中插入新的装配图

楼主(2020-12-01):
在SW装配图中插入新的装配体,使新插入的装配体柔性,新插入的装配体就可以相对运动,但有时候找不到使柔性的命令怎么办

网友:
子装配图是否轻化了

网友:
子装配体需要柔性吧

网友:
单击设计树的子装配体,从弹出来的框里选择零部件属性,零部件属性界面先保证零部件为还原状态,再设置为柔性

网友:
柔性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