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装支撑有哪几种?

楼主(2020-12-01):
有没有大神做过压装,比如分割器转盘结构,导轨滑台结构。那下面承受压力的反支撑的结构一般有哪些类型?

网友:
看受力情况吧!大有大的做法,小的话,分割器、滑轨可直接承载无需外置,压力大设计成内力结构最好。

网友:
如果受力过大,建议还是用铸件成型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