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螺栓相关问题

楼主(2020-12-02):
请问一下法兰连接必须用螺栓加螺母吗?能不能一头攻螺纹,另一头直接用螺柱连接呢?
谢谢!

网友:
强度够,有效旋入长度够,随便你怎么用。话说油泵法兰就是内六角螺钉+法兰,直接连在铸造泵壳上

网友:
什么地方用的法兰?如果是化工行业用的法兰是有规定的。其他的,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网友:
没规定用通孔加螺栓连接法兰的。一端螺纹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选GB的话,按手册执行,你做成非标的话,可以按你的意思来。

网友:
螺栓加螺母,螺栓加盲孔,双头螺柱加螺母都可以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防松还是双螺母并紧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