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快速缩放CAD尺寸

楼主(2020-12-02):
CAD标注
如何快速缩放CAD尺寸,有时候标注太小看不清楚,修改样式太麻烦
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免费插件,可以随意缩放尺寸而且不改变图形和尺寸数值,
请各路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没理解你说的意思,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无论你图幅大小,打印出的蓝图(现在都是出白图了)字的高度是5号,所以你不能随便乱改的。

网友:
可从燕秀里面选取"EH"修改标注文字高度功能键,使用时点击该键,输入字高,然后去点击每个尺寸文字高度,就会变大。

网友:
改好一个尺寸,用特性匹配全选

网友:
用手拖拉感觉最方便!

网友(2021-02-05):
CAD自带的注释性功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