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圆形平台,伺服电机如何匹配惯量

楼主(2020-12-02):
我这边需要做个实验:需求是:

1:圆形选择平台,直径400mm
2:负载也是圆形,放在平台中心点 ,负载的直径不会超过平台:400mm
3:负载与平台,高度不超过200mm
4:运行速度,需要1500-2000转每分钟,要求速度可控,例如我需要100上升到500    再上升  1000
5:对于0-2000转每分钟,时间上面5分钟到达都可以
6:降速直到完全停下,也没有时间限制 5分钟也可以接受。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转矩这块没问题,我预算有1W多,可以买大功率伺服,转矩是够用了,就是择三惯量匹配上面,选菱伺服,都显示惯量过大,所以需要老师帮帮忙,确认下这个结构,选择多大伺服比较好,或者机械结构如何改动。谢谢老师。

这个图是我们现在的结构,旋转速度400转每分钟,结构简单,就是不太安全,想要做个兼顾安全和高速的的结构。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差不多的平面轴承,起支撑和转动作用,然后电机配减速机提供动力,20kg负载电机应该可以选到1.5kw左右 ...

如果负载在低速端,那么转嫁到电机端的惯量, 低速端负载惯量  除以 减速比的平方=电机轴的惯量,用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匹配电机,但是这个转速就降下来了,如果中间不使用减速装置,那么就需要放大伺服惯量。
所以我想了想  还是选择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这种电机就不需要考虑惯量匹配问题,电机链接旋转台,通过皮带轮做一个增速,1;2的增速,那么电机其实1000转,选择平台就有2000转了,使用变频器进行调速。

网友(点评):
有时间客户要求就是要伺服,也没有办法,这种情况多的

网友B:
完全不明白你要做什么实验?惯量不匹配?你匹配来干嘛呢?从你的1-6条,我看不出你匹配惯量来干嘛?惯量匹配只是与你动态稳定性有关,既然你加减速无限制,惯量匹配有何意义?还有你所谓的不安全与惯量匹配有何关系?或者谁告诉你有关系?你搞错对象了

网友:
需要加一个减速机

楼主:
平台+负载  总重量:不超过20KG

楼主:
加减速机,转速不够奥,负载加平台总重量不超过20KG

楼主:
老师,减速机,转速会不够用。

网友C:
从你三维图估计,重量预估25KG,加一级同步带传动,速比1;2.选伺服最高转速5000转的电机,2KW的伺服电机可满足,程序控制缓起缓停。

网友(点评):
这个配置也只能是在这个重量下平稳的转起来,平稳的停到你指的的角的,精度不高,如果你还要在上面加工,比如打孔,就不行

网友:
负载惯量多少,定位精度如何

网友A:
上个差不多的平面轴承,起支撑和转动作用,然后电机配减速机提供动力,20kg负载电机应该可以选到1.5kw左右。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回转直径1.1m,减速比1:40,配1.5kw电机,负载100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差不多的平面轴承,起支撑和转动作用,然后电机配减速机提供动力,20kg负载电机应该可以选到1.5kw左右 ...

老师,如果我配了减速机,我的转速就不能实现 2000转了,一般普通伺服额定转速也只有2000转。比较头疼的就是这个转速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三维图估计,重量预估25KG,加一级同步带传动,速比1;2.选伺服最高转速5000转的电机,2KW的伺服电机可 ...

老师 ,不需要定位,只要转起来就行,转速到2000转,如果可以1分钟到达2000转,然后一直2000转运行,当我想要停下的时候,可以3-5分钟以内停下就行。

网友(点评):
三菱伺服电机,最高5000转,额定3000.长时间工作在5000转没有问题,当然你选10000转的也可以,价格稍贵 没有启动停止时间要求,定位要求电机小点也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惯量匹配,三菱伺服参数里有一个自动匹配功能,自己看下说明书参数代码,设定成1,启动停止3次,他会自动匹配,国产伺服没有这个功能,找到刚性等级这个参数,自己设定

网友(点评):
三菱伺服1000多项参数,如果报警,根据你的报警代码来设定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明白你要做什么实验?惯量不匹配?你匹配来干嘛呢?从你的1-6条,我看不出你匹配惯量来干嘛?惯量匹 ...

就是不太了解惯量匹配问题,担心如果我电机旋转速度到达2000转了,担心的是圆盘转速过高,因为惯性问题,转速超过了伺服本身控制的能力,那么伺服会报过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太了解惯量匹配问题,担心如果我电机旋转速度到达2000转了,担心的是圆盘转速过高,因为惯性问题, ...

建议你全面了解下伺服电机各项参数。转速过高?那跟你电机选型有关,所有电机都有个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这玩意儿好像跟你惯量匹配没有关系,好像跟电流有关。如果你对加减速时间有要求,那才与你的惯量匹配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全面了解下伺服电机各项参数。转速过高?那跟你电机选型有关,所有电机都有个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 ...

老师,我加减速时间5分钟-10分钟都改动过了,然后三菱伺服的选型软件上面,只是变化了  转矩需求,但是转动惯量上面并没有变化,一直都是超出电机自身惯量比,很多倍,所以才来这里问,如果我这个结构要求1-5分钟-到达2000转,那么伺服额定2000我知道的,就是我应该用个什么样的结构转起来,然后多久可以停下来,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全面了解下伺服电机各项参数。转速过高?那跟你电机选型有关,所有电机都有个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 ...

我担心的转速过高,是物体,圆台被电机加速了,然后因为它自己运动速度和惯性的问题,它跑的比电机本身控制的转速要快了,就会出现,转盘带这电机轴往前转了,担心到达一定速的时候,电机无法掌控这个圆台的速度,伺服会报过载,并不能实现我需要的转速。

网友:
用伺服电机作为动力,需要明确,你是对转速有高精度要求,还是对位置有高精度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加减速时间5分钟-10分钟都改动过了,然后三菱伺服的选型软件上面,只是变化了  转矩需求,但是转 ...

一直都是超出电机自身惯量比,很多倍?多少倍嘛。负载是电机惯量10倍都正常,更有甚者,还要大。再次强调,你的问题不是惯量匹配问题。建议你咨询你家编程人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转速过高,是物体,圆台被电机加速了,然后因为它自己运动速度和惯性的问题,它跑的比电机本身控 ...

伺服的转速是可以通过编码器在额定范围内改的,你只需要考虑功率和输出转矩够不够。

网友D:
对你提的问题有点摸不清头脑,你的负载惯量是固定的,电机转子惯量大小决定惯量比;现在需要看你的加减速时间设定来所需要的伺服扭矩,综合考虑就可以得出结论。参考楼上的建议,你说的速度500 100这些还是跟贵司电气工程师确认好再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你提的问题有点摸不清头脑,你的负载惯量是固定的,电机转子惯量大小决定惯量比;现在需要看你的加减速时 ...

转速和转矩都不是问题,就是这个惯性力矩比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你提的问题有点摸不清头脑,你的负载惯量是固定的,电机转子惯量大小决定惯量比;现在需要看你的加减速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你提的问题有点摸不清头脑,你的负载惯量是固定的,电机转子惯量大小决定惯量比;现在需要看你的加减速时 ...

类似我这个选型,上面有个惯性力矩比,这块量红灯,所以我想问下,需要考虑这块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转速过高,是物体,圆台被电机加速了,然后因为它自己运动速度和惯性的问题,它跑的比电机本身控 ...

由于惯性和运动速度问题,负载还能跑到比电动机本身速度还快?什么逻辑?这样跑着跑着变发电机了?你要搞清楚电动机基本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惯性和运动速度问题,负载还能跑到比电动机本身速度还快?什么逻辑?这样跑着跑着变发电机了?你要搞 ...

老师  您能帮我看看,我这个图里面的惯性力矩比的问题吗。我现在无法确定的是这个比例问题。

网友E:
建议你看看论坛里面大神怎么推到转动惯量的,转动惯量影响什么东西。截取松下伺服电机选型手册上的话:惯量是相当于保持某种状态所需的力。一般来说,750W一下的电机为20倍以下,1000W以上的电机为10倍以下为目标。若要求快速响应,则需要更小的惯量比。(反之,如果加速时间允许数秒,就可采用更大惯量比)。如果非要给个答案,你这道题,加减都几分钟了,还考虑惯量有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看看论坛里面大神怎么推到转动惯量的,转动惯量影响什么东西。截取松下伺服电机选型手册上的话:惯量 ...

........能正面回答一下我提出的问题吗,什么情况下考虑惯量力矩比,什么情况下不考虑,

网友(点评):
启动停止定位的情况下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看看论坛里面大神怎么推到转动惯量的,转动惯量影响什么东西。截取松下伺服电机选型手册上的话:惯量 ...

我知道会影响反映时间,但是伺服选型软件,出来的比例超出了,而且伺服手册要求,惯量比15倍以下使用,所以我就来问各位老师了,结果多数都是说,这个那个,没一个人,能完整解释,惯性力矩比例问题。

网友(点评):
因为都是应用,不是设计伺服电机,太深的理论回答不了你,只要启停定位就要考虑惯量

网友:
经验值,没有理论的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想不通你这要求为什么用伺服。

.........为什么总是纠结,选择伺服,您倒是给个解决方式,而不是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想不通你这要求为什么用伺服。

我问的是惯量匹配问题,或者说结构方面如果不行,给个可行型方案,这么讨论不再重点上面。

网友:
是玩陶泥的?

楼主:
是客户的一个设备,他们是研究院的,要做一个圆形旋转平台,对于惯量匹配这个问题,问到我们这边了,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解释,所以才来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差不多的平面轴承,起支撑和转动作用,然后电机配减速机提供动力,20kg负载电机应该可以选到1.5kw左右 ...

我看了文献,如果负载惯量之间通过减速机之后,

网友G:
可以看看DD马达,不用局限于伺服电机

网友:
伺服电机参数表里不是有惯量值吗,你计算出机构动态所产生的惯量,接近后选用。

网友:
看了一下就是一直转?除了停机之外不停车吗,那上伺服浪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看看DD马达,不用局限于伺服电机

你这方案 珍贵

网友:
选择三项异步电机

网友:
就是转速达不到那么高,但是应该比楼主自己的400转的稳定一些他这速度要求太快了,难

网友:
上伺服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