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板加热铝的问题

楼主(2020-12-02):
小弟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佬一个关于加热的问题。

首先说产品,产品材质:铝;产品尺寸:100*100,厚度0.5-1mm的铝片。

现采用弹夹上料的方式,垒起来的高度约在500mm左右。

需要加热保温的功能,如果室温是在0℃,弹夹内产品加热到50℃。可以沿着500mm高度围一圈,共四个面的加热带;也可以只在500高度的两侧放两片加热片。

请问各位大佬,两种方式,从0℃加热到50℃需要多少热量,需要多长时间。

我也是找了一会公式,算出了需要多少热量,但是时间不会算,保温在50℃多要多少热量也不会算。唉,我太菜了,大学热力学东西都忘光了。

以下附弹夹上料方式图,中间圆孔可以忽略不计,空气中散热不可以忽略不计。

(大佬如果懒得算,给个经验数值也行,能给到算法和准确些的数值的话,那也是小弟的幸运。)

在此 拜谢。

楼主:
重发一遍图,刚才的被吃了。。

网友:
不会,下一个

网友:
冲你这个头像也不能说不会

网友A:
加热带的热功率x时间=铝片的比热容x(50-0)x铝片的质量,这个只能粗略计算,因为铝片叠加在一起中间还有空气,空气也要吸一部分热量。所以,实际提供的热量可能要比计算的还多。
详细计算还是看看传热学那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带的热功率x时间=铝片的比热容x(50-0)x铝片的质量,这个只能粗略计算,因为铝片叠加在一起中间还有空 ...

铝片间空隙如果忽略不计,按照一整根0.5mm的铝柱来算,共需要1188w的热量。

加热片的加热功率是0.4W/平方厘米。按照两侧加热片来算的话,时间需要多少,我是真的不会算时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片间空隙如果忽略不计,按照一整根0.5mm的铝柱来算,共需要1188w的热量。

加热片的加热功率是0.4W/ ...

按上面公式做计算,注意公式两端的单位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上面公式做计算,注意公式两端的单位统一。

时间单位是秒,分钟,还是小时

网友B:
这个焦耳定律公式让人回忆起初中的物理课!

网友:
搞机械的还要学热力学,太难了。用simulation模块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焦耳定律公式让人回忆起初中的物理课!

这。。初中学不到吧。。这是大学学的吧。。你别吓我,搞得我连初中生都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