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自动化更换不同玻璃片

楼主(2020-12-02):
图片中长方体是产品,灰色是玻璃片,一共有15个不同颜色的片,需要做到自动化编程控制玻璃片的更换,各位有什么想法呢

网友:
环境,尺寸,速度,精度,频率,玻璃规格,强度,安装形式,可靠性,15种玻璃的堆放情况,更换还是轮换,成本预算

网友:
上机器人

网友:
玻璃片编号对号入仓,需要哪个取那个。

网友:
更换玻璃片与长方体产品有什么联系?自动更换玻璃片想起到什么作用?

把题目背景和要求交代清楚。

网友:
贴标机参考一下?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等于没说,玻璃怎么固定都不知道,怕泄密就去找自动化公司呗。

网友:
这种可以模仿贴片机的原理,把相应的部件给做大!

网友:
工况再详细一些

网友:
给我们布置完作业自己又跑了,这种网友应该直接注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