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与设备之间如何通过简单的开关来实现信号确认

楼主(2020-12-02):
小车来到设备上充电,被设备上的定位机构锁紧定位,人工随时可走开,通过操作小车上按钮来实现,那么如何加感应开关来实现小车给设备发送信号,让设备把锁紧松开,小车可以顺利撤走呢

网友:
你把锁住的机构做成电动的不就可以了,就一个顶针

网友(点评):
电动的力都太小不适合小车(200公斤)这种

网友:
小车自己去完成咬合松开。

网友(点评):
我想做成气动的,所以需要信号交流

网友:
充电时间及电流,都可以检测!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根据充电的情况决定小车离开,其他状况也有

网友:
不懂,蹭积分

网友:
红外、视觉识别、电控、机械控制,都可以,多的去了。

网友(点评):
红外如何实现

网友:
你只是自锁,要那么大力干嘛,又不是吊起来,你充电的地方还能是个斜坡啊

网友(点评):
小车250公斤

网友:
不想数字控制就电动机加减速器,在小车上加个机械杆类似的机械结构直接捣电机开关,高大上就参考7楼查资料,7楼东西都是成熟产品直接买就行了,花钱买模块装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于红外如何实现网上大把资料,关键懂了不是还要买模块,费那事直接花钱买控制模块多花点钱售后服务一条省心省时省事。

网友:
用无线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