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e系统复位键失灵

楼主(2020-12-02):
两台都失灵了。一台时好时坏,现在都不好用了。其中一台换了个键盘开关用了没几次又不好用了。哪位老师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按键都没事,只有复位键不好用。

网友:
还是键盘质量问题

网友:
建议联系厂家来维修!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最好咨询厂家

楼主:
电压正常。也咨询厂家了,厂家也不说什么原因,直接让我们把板子给寄过去的维修。现在正是旺季床子不能停。因为其他键都好用所以先凑合用着。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情况的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处理方法是找售后,专业数控维修,咱这一般自己处理不好,一是没可维修替换零件,第二数控机床属于精密电子设备,自己维修也不安全。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控制面板出现了问题,维修也花不了多钱

网友(2021-06-03):
复位芯片7705AC坏了,或者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