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干涉该如何修剪大佬指点下

楼主(2020-12-02):
做了个钣金方盒,然后四条边又往里折褶边  但是四个角位置干涉了,这个有好办法修剪吗

网友:
折弯后修改草图

网友A:
111

111
编辑草图,然后闭合角

网友:
折弯在外,设置撕裂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草图,然后闭合角

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我是先展开然后把褶边两头位置切除一点,但是折叠之后还是干涉

网友:
点击红圈部分

网友:
不能这样建模,拉伸实体,倒R角再抽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