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中角度旋转范围设置

楼主(2020-12-02):
如图所示,在SW装配图中,如何设置旋转一个角度范围,我设置后怎么还是不能按照这个角度旋转呢

网友:
最大角度最小角度一样还转个屁啊

网友(点评):
正反转旋转的角度一样

网友(点评):
又骗我威望

网友:
最下面改成0

网友:
角度范围是在你设置的最大角度最小角度之间,所以最大最小角度不能一样,他们的差就是范围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最大角和最小角都设置一下。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这个首先旋转所配合的基准面要找对,软后就是最小与最大角度